求助用一个按钮控制直流电机的转速

楼主(2008-04-09):
     在设备的控制面板上装个按钮控制设备上直流电机的转速要怎样做才能实现?有没有具有这种功能的按钮?就象手电钻的调速方式一样,把按钮压的越紧就转的越快?

网友A:
象你这样的!!把直流电机上的调速电位器装到面板上不就得了!!!干什么弄得如此复杂呢????

网友:
呵呵·顶1楼的。。。同意。。

网友B:
或者用模拟量控制模式,那个按钮就是调节控制电压就好了,就能控制速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