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厂谐波较大使用电容补偿无功

楼主(2008-04-09):
一轧钢厂动力变(S11-1600)接近满负荷运行,功率因数又差,夏天温高怕出事。准备补偿400KVar,谐波较大,能否直接买点450V的电力电容直接并上去,需要滤波处理吗?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呵呵,谐波较大的话光用电容直接并上去容易损坏电容,且没有滤波效果,因为电容会放大谐波。偶这里的低压补偿电力电容是直接并上去的,有个配电室改造变频器加的多些,电力电容就坏了不少。高压的倒有个专门的滤波装置,97年建的,分3次,5次和高次支路,有电容器,电抗器,电阻器,避雷器等元件组成,效果不错。现在市面上有低压滤波成套装置,你可以考虑使用。

网友B:
是啊,还是先考虑滤波之后在加电容补偿。

网友A:
呵呵,装滤波装置后可不用再加电容补偿了.

网友C:
买一套消谐装置.有成品的.以前给别的单位买过,几万吧

楼主:
一楼的朋友:高压侧使用滤波后,低压使用补偿电容还有问题?

网友A:
呵呵,你有所不知,偶们这里有110千伏的负载谐波源,高压侧使用滤波主要目的是消除110千伏的负载谐波,尽量消除对上一级和下一级电网的污染,其次才是补偿无功.

至于低压补偿电力电容是直接并在0.4千伏低压母线上的,高压滤波装置容量有限,且中间隔了三个变压器,低压补偿电力电容对变频器产生的谐波首当其冲,这应是电容器坏不少的主因.

网友D:
我这的变频器也有很多,低压补偿电容头两年就炸坏了很多,后来厂家二话没说就全换了别的牌子,到现在又过了四年了,变频器越来越多了,换上的低压补偿电容还没问题

看来坏不坏和电容的质量的关系最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装滤波装置后可不用再加电容补偿了.

不同意你的观点

无功补偿是提高功率因数提高电网利用率 而滤波是滤去电网中的高次谐波净化电网防止因谐波引起的电缆发热

滤波和无功补偿怎么能混为一谈呢

网友A:
呵呵,楼上提的好啊,谢谢。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偶只能大体说一下:1  电压,无功功率,谐波,这三个表面上各自相互独立,而实际上三者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一般均做综合治理。

                                                                        2  多数负荷既是谐波源,又是无功功率冲击源,甚至还是负序发生源,这就要求补偿装置能够具有综合电压,无功功率控制和谐波滤波的能力。

                                                                        3  具备综合综合治理能力的补偿装置有:(1) 自饱和电抗器型静止无功功率补偿装置;(2)相控电抗器型静止无功功率补偿装置;(3)晶闸管投切电容器型静止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