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的问题

楼主(2008-04-09):
请问如果知道负载的重量,在不同的传动方式下,各自需要电机力矩的计算方法?

楼主:
liuxl1201@126.com

计算方法如果比较大请发到我的邮箱

感谢

网友:
这个高中就学过的罢???

主轴、齿轮和传动带还有链条是看主动轮与被动轮的直径比还有连接方式。定滑轮和动滑轮就不用说了吧。。

网友A:
高中就学过惯量计算?惭愧啊,我大学学的都忘了。

伺服电机选型的软件都可以做这个。

网友:
都是力矩惹得祸。。。负载已经知道。高中的时候就学过力的传递。转换过来就成了电机需要输出的力的大小。再乘以转轴尺寸就成了转矩(好像高中也学过转矩的)。就知道电机力矩大小了。。。

当然。正儿八经要算就是要用到工程力学和机械设计基础里面有关传动部分的力学设计部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