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炸开关电源内的电容

楼主(2008-04-09):
最近有一台设备,用明纬24V150W的开关电源带3个雷赛57系列的步进电机。经常发生开关电源里的电容被击穿的现象。对开关电源的电路不是很了解。不知道是因为外部电源的原因还是直流侧步进电机驱动器的原因。有没有专家能帮忙分析一下,看看加保险丝或者什么方法能解决该问题。顺便给我解释一下开关电源的电路。

网友A:
电机是感性负载,在关断的瞬间,两端会产生很高的反压,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反压,只是想到步进电机有驱动器。。驱动器会将这个反压消除的啊。。。这个东西关开关电源什么事情?莫不成驱动器的功率管被反击穿?正向却正常??

另外开关电源里面的电容主要还是做稳流作用。因此我想是不是1、变压器部分故障。2、开关电源的输入电网波动?明伟的电源不错。应该不会是电容质量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自己换一个耐压高些,容量一样的电容试试。。。最好是电解电容。固态也可以。

网友B:
间歇性负载选配电源实例:工业传送带
     1台电源为4台电机和1台控制器供电
     4台电机不会同时需要峰值电流
     峰值电流每4秒出现一次
     电机和控制器都需要24V电压供电
     环境温度为10…55°C
           功率预算:
1台电机所需启动电流: 4.5A
1台电机所需持续电流: 0.4A
控制器和接口元件所需持续电流: 1.3A

总的峰值电流需求: 7.0A x 24V = 168W
总的持续电流需求: 2.9A x 24V = 69.6W

如何选择一台合适的电源?
要求:
持续功率需求: 69.6W
峰值功率需求: 168W

选择合适的电源:
不能选用Phoenix120W,因为它提供的峰值功率只能在40°C以下需要选择240W电源
不能选用Siemens120W,因为它提供的峰值功率只能维持20ms需要选择240W电源
不能选用MeanWell 120W,因为它不具有峰值功率输出能力选择240W电源
而PULS的精品电源QS5.241(120W额定功率,可持续4s的180W峰值功率),可以完全满足这一应用需求

                                                  下图是:  1台电机所需的电流特性

德国PULS电源------顾海明

若有问题可邮件沟通:william.gu@puls-power.com

www.puls-power.cn

网友C:
是不是电解电容的耐压不够哦?再换高点的耐压呢?

网友D:
四楼的说的好,又因为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在启动和停止时有很高的反向电压和电源本身的电压叠加在一起,超过了电容的赖压值。建议在电源和电机间加电阻。

网友E:
    “经常发生开关电源里的电容被击穿的现象”

1、这个原因与负载没有关系;

2、电容击穿是过压的问题,与电源电压是否正常稳定有很大关系!

网友F:
电源本身出什么问题时会导致电容损坏呢?

网友B:
影响电源寿命最主要的元器件就是电源内部的电解电容,因此例如电源老化,温度过高,过电压/电流,使用电容规格太小,都会引起电容的损坏。--PULS  william.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