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东南亚的电源规范

楼主(2008-04-09):
请问谁知道东南亚的电源规范是什么,是不是3相380V,50HZ?

网友A:
我们公司出国到那边的产品,就是380V的。具体就不清楚了。

网友B:
                                          单相                    三相

Thailland泰国             220/380V             380V

India印度                     220/230V             380/400/415V

Pakistan 巴基斯坦     220/380V             380V

                                       230/400V            400V

以上所列举的是东南亚3个国家的市电,除了单相380V相对比较特殊外,其他都比较通用。

德国PULS电源 --- 顾海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