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可不可以用于扭矩控制?

楼主(2008-04-09):
如果要用步进电机进行扭矩控制,可行吗?

网友A:
怎么控制?步进电机本身的转矩都不稳定。

建议看看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网友B:
楼上的想法和我以前的一个想法差不多!!我得想法是那步进电机来做发电机!!

网友C:
发什么电?24V直流电?

网友D(2008-07-23):
不对吧,在下是作步进电机的,什么叫扭矩控制?不明白;步进电机不就是用来传递扭矩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