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严重

楼主(2008-04-09):
我的一套脱粒机的电机发热非常严重,运行一个小时后就不得不停下来冷却,除了机身发热外,出力明显下降,功率是850瓦的,可能是电机性能问题,大连的一个厂子生产的,不知道有何良方解决?在不动大手术的前提下怎样解决?拜托!求助

网友A:
控制产量,。。。。。

网友B:
通常发热现象我们首先是检查它的负荷是否会超电流多大,然后再下定论解决问题

网友C:
是负载电流大还是散热不好?

不同的问题不同的处理方法

网友D:
主要是检查它负荷是否超电流多大,然后再下定论电机性能

网友E:
不知道有何良方解决?

网友F:
想办法改善散热条件.

楼主(2008-09-12):
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反复

网友G:
先看看负载是否过重(包括各轴承情况)  ,是否用变频调速(频率过高),电源部分(缺相或电压低).

如果是功率与负荷不匹配的话,就只能更换电机了

网友H:
想办法改善散热条件.

先看看负载是否过重(包括各轴承情况)  ,是否用变频调速(频率过高),电源部分(缺相或电压低).

如果是功率与负荷不匹配的话,就只能更换电机了

网友I:
检查它的负荷是否会超电流多大,然后再下定论解决问题

网友J:
请问

1.电压是否正常?

2.机械是否正常?摩擦是否过大?

3.气温多高?

  若较高

  用一台电风扇对着电机吹

4.电机风叶是否正常

5.若是单相电机检查电容是否正常

  请多指教!

网友K:
看下轴承是否正常!!!

网友K:
对了,好像你的机器用皮带传动吧?看皮带是不是太紧?

网友L:
过载,电源,散热

网友M:
先查清楚电机为什么发热........

网友N:
我也为我的电机老发热头痛啊

网友O:
过热,电机老化了,检查定子线圈是否有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