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个站控系统设计

楼主(2008-04-09):
本人需要设计个气矿站控系统  由于不是学的对应专业 运气不好 抽到这个题目 希望大家给点帮助 和建议。。在此表示感谢了

1、主要采集参数为:
1)、压力、温度、流量信号。
2)、其他设备的信号:如,压缩机、脱硫设备、脱水设备等传来的信号,要求在计算机上显示。
2、要求实现的功能为:
1、在计算机上显示各种压力、温度、流量以及各种设备的运行情况。
2、通过远程和本地进行实时监控
3、通过PLC 等控制压力 温度 流量等
4、设计现场的避雷 安全栅等。
基本要求大概就是这些,请问应该怎样实现这些功能,应该选用那些设备,特此请教各位高手。最好能详细提供设备名称等。如果那位有这样的方案,请帮忙回复,最好发送邮件到:jiaofu5517@sina.com谢谢!
                                                                                                    彭晓

                                                                                                    08  .04 .09

网友A:
www.elpro.com.cn

用我们澳大利亚埃波罗的无线I/O产品,能帮您实现这样的功能

1、远程测控站,使用EP105H-N系列的I/O模块,采集来的压力、温度、流量标准信号(模拟量)和其他设备的信号(开关量)都可以接入模块的AI、DI端口直接发送。同时想本地显示和控制也很方便。

2、中控室装一个EP105H-G无线智能网关,可接收多个远程测控站点的信号,然后与PLC或者工控机通过RS232串口通讯。计算机装一个组态软件,实时显示、生成图表都很方便。控制信号也可经由该网关发送到远程测控子站EP105H-N的DO端口输出,从而完成控制,实现系统闭环。

3、对每一个子站,可以使用不超过31台EP105S-N的模块来扩充I/O点数;需要扩充子站数目也非常方便,搭积木式的增加子站即可。

4、EP105H-N的模块自带中继功能,距离中心远的站点可以通过较近的站点自动中继,不用设立专门的中继站,最多可5级中继。

5、Elpro的产品使用独有的气体泻放装置,可防雷击、防电浪涌。

楼主您看看以上是否能满足课题的要求,具体有什么问题欢迎来沟通,咱们可以一起学习!021-50587007-216 陶

网友B:
南平水文GSM/GPRS自动化侧报系统

网友:
楼主又是毕业设计。。。。。现在才4月。。。6月才交。。。看看书。还来得及。。。用5月中还是不会做。偶才会考虑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