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加热棒的接法

楼主(2008-04-09):
我公司有一台反应釜是电加热的,每根加热棒的功率是4KW,有12根.我想用接触器把它们分成4路来控制,其中每路接成星形,不接零线,这样可以吗?

网友A:
负载的中性点可以不接零线,但是设备外壳一定要接零保护。

网友B:
不接零线不好,万一某根电热管损坏,导致三相不平衡,引起其他管子损坏。零线可以比相线细一些。

另,电热管选用220V的。

网友A:
不会损坏电热管的,坏了一根管,另二根管承受380V电压,即每根管上的电压是190V,加热功率小了。

楼主:
TO李纯绪

"负载的中性点可以不接零线",那么零线就没有电流了,即使发生断管的情况,是吗?因为我担心现有电缆N线的载流容量.另外设备外壳可以接地而不接零吗?

网友C:
我们这的烤箱都是每路接成星形,不接零线,设备外壳接地而不接零,一个烤箱有几十组发热管

网友D:
2002年在南昌一个做纳米材料的厂做了四套80kw的加热器,到目前也没有问题。方法同楼上天鸟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接零线不好,万一某根电热管损坏,导致三相不平衡,引起其他管子损坏。零线可以比相线细一些。

另,电热管选用220V的。

支持上面这个

我这里这样用的

18个10KW的加热丝,星形接法,每相接6个,零线用的是25平方线

网友B:
如果是三根管子一组,不接零线当然可以。

可如果是6根、9根或更多的管子为一组,不接零线的话,麻烦就大了。

网友B:
这就跟居民楼三相供电断了零线,是一样的道理。

网友F:
选择的电阻平衡的话,不接零线也可以

网友G:
可以,每根加热棒要电阻都基本平衡,这样中性点不容易发热!

网友A:
        三相平衡,零线没电流,当然可以不接零线,这跟居民供电不是一回事,居民的用电负荷不平衡。我国城市供电基本采用TN系统(目前还不知有哪城市采用TT系统),所以设备外壳必须接零保护,即使是三相五线系统,PE线也不是地线,在供电端就是N线,设备外壳接地线是不安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三根管子一组,不接零线当然可以。

可如果是6根、9根或更多的管子为一组,不接零线的话,麻烦就大了。

这个说法很正确!!!

网友I:
如三根管子一组,当其中一根管子烧断时,不接零线时则功率为原来的一半,接零线时,还有三分之二的功率.

网友J:
这个要看加热元件承受的是多少V的电压了要是电压是73V的话就是相线上串三根加热器了。用Y连接就不用把Y点连N线了。

网友K:
负载的中性点可以不接零线,分成4路来控制,每路是独立的3个管子,根据温度需要增减使用的路数

网友H:
电加热元件之间,最好采用三角接法,的电压用380 v的,这样就没有接零线的问题了

网友L:
三根管子一组,当其中一根管子烧断时,不接零线时则功率为原来的一半,接零线时,还有三分之二的功率.

网友A:
不是你说的那种接法,12根管,每三根一组接三相电源,四组的中性点不连接,不会出现烧管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