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告诉我DRIVEWINDOW用的接口卡的型号及定货号

楼主(2008-04-09):
那位知道drivewindow与变频器连接用的接口卡型号及定货号,插在电脑上的.

网友A:
(1)台式机使用需在便携机(3ABD64547992)基础上加装PCI/PCMCIA 转换卡(3ABD64510304)。如计算机主板只有ISA插槽,则无法使用。
(新式计算机一般只有PCI插槽)。
(2)便携机套件(3ABD64547992)包含了用于便携机的PCMCIA转换连接套件、Drivewindow CD和10米光纤。

    台式机套件 3ABD64510304      PCI/PCMCIA adapter for desktop PC

便携机 ... for laptop PC with PCMCIA socket
3ABD64547992 DriveWindow 2.x (WinNT4/Win2000/XP), incl. PCMCIA connection kit for laptop PC
3ABD64433202 DriveOPC 2.x (WinNT4/Win2000/XP), incl. PCMCIA connection kit for laptop PC
3ABD64554476 DriveAP 1.x (WinNT4/Win2000/XP), incl. PCMCIA connection kit for laptop PC
3ABD68299209 DriveAP 2 (WinNT4/Win2000/XP), incl. PCMCIA connection kit for laptop PC

网友B:
你需要吗我这里有

english_781@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