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的电气系统图

楼主(2008-04-09):
      各位大侠

FANUC的交流司服器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A:
FANUC的交流司服器不能正常工作???原因很多啊,你所遇到的现象,问题是什么??

请说出啊,这样太笼统了

网友B:
对,应描述当详细一些的

楼主(2014-08-31):
我把一台发那科的屏电池拆下来了,装上去之后。上电报警935

请大侠指点!

屏的型号是OI-TC     尾号B500

网友C(2014-10-27):
具体有什么现象,我问题的原因有很多啊

网友D:
是不是停电时拔了电池?清零后重新输入参数。如果此机床参数没有备份过,那很讨厌!有相同机床的话,RAM参数备份下来导入此机床,再进行各限位位置及精度调整。

网友E(2016-03-21):
刚好能看吗,我就看下子积分够了能不能下载东西,我需要10积分。啊啊啊啊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