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模拟量控制阀门

楼主(2008-04-09):
S7200模拟量控制阀门的开度,输入是4-20毫安或0-10伏去控制阀门的开度,阀门的控制信号0-20毫安或0-10伏.

网友A:
直接用EM232或者EM235 AO输出。如果是0-10v的话也可以使用CPU224XP自带的AO输出。

编程里设定AIW0(该地的地址按照实际安装顺序)0-32000对应0-20MA(或0-10V),6400-32000对应4-20MA,输出就可以啦、

网友B(2015-06-10):
CPU224XP自带ao输出地址是AQW0吗?输入是AIW0和AIW1吗?需要设置输入输出的格式吗?是电流输入还是电压输入?

网友C:
CPU224XP的两个模拟量输入都是0-10V电压,A+与M间对应通道1输入地址AIW0,B+与M间对应通道2输入地址AIW1,一个模拟量输出通道,可以是电流和电压,V+与M间对应0-10V电压输出,I+与M间对应0-20mA,但电流或电压输出只能选择一种。

网友D(2017-09-09):
已经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