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有和它代换的吗?

楼主(2008-04-09):
请大家看看这是个什么元件,有和它代换的吗?

型号:D880-Y

是用在电动车充电器上的。在36V输出端。三个脚的。

谢谢。

网友A:
 单向可控硅

网友B:
电动车充电器上的。在36V输出端。三个脚

网友C:
FAIRCHILD 仙童 公司生产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AIRCHILD 仙童 公司生产的

网友E:
2SD880 日本三级管 中功率

网友F:
D880是三极管,中功率,可用BU406直接代替!

网友G:
同意楼上的.可用BU406直接代替!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