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步进电机的矩频特性...

楼主(2008-04-09):
步进电机所标的矩频特性曲线是固定的还是根据驱动器而变动呀?

我认为应该变动的,比如驱动电压高一点的话,高频力矩就会变大呀!那他们标这个曲线有什么用呀?

网友A:
说的不错,确实是和电压有关。给出的也只能是在某种条件下的曲线,就像说电阻多大时同时要说明是在什么温度条件下一样。

楼主:
好像曲线上也没标什么条件呀?继续请教.

楼主:
还有一问题请教:采用细分驱动器时,电机的空载最高速度是不是比采用非细分驱动器时要高?

网友A:
很多公司给出的仅仅是曲线,也有公司给出了驱动条件甚至电路。细分后不会低。

楼主:
"细分后不会低"

会高吗?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二细分时电机到1200RPM开始失步,十细分时到2000RPM还没失步。看来细分可以提高最高转速的。

网友B(2008-07-23):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感谢楼主的说明!我以前说我们的驱动器细分可以提高电机转速,被人批作厂商做广告忽悠人,终于不郁闷了,谢谢啊!

网友B:
打错了,实践才对,不好意思。

楼主:
哈.无意中还帮了楼上的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试验前分析觉得细分会提高最高转速,但不试一下还是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