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的FX2N系列PLC密码忘了,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看你能不能重新写了,能写新的就不用说了,要解密应该要花钱买解密软件的

网友B:
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Q3687321

网友C:
我有FX解密软件,e-mail

网友D:
求人不如求己,你问了也是白问

网友E:
自己上GOOGLE找FX解密

网友F:
我这有呀,,也可以去我店铺看下,是淘宝网的。shop35300858.taobao.com    QQ:523860371

网友G:
连线后,点在线------清除PLC内存-----重新输入程序   希望有用!

网友H:
你下载一个三菱解密软件试试看可不可以。这种软件我也没用过不知道管用不。

如果不行只能按楼上的方法做

网友I:
低级格式化,把电池干掉三十分钟以上,再连线试试清除PLC内存,如果行你的程序也就完了,

网友J(2008-09-30):
引用 网友I:
低级格式化,把电池干掉三十分钟以上,再连线试试清除PLC内存,如果行你的程序也就完了,

很多的电器密码写在CMOS里面,电池取出后,在装电池的正负极短接一下放电,不用三十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