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HEAD003模块不能使用请指教

楼主(2008-04-09):
我用C200HECPU主机架,带了两块从机架。问题是 只要连上后面的从机架,无论AD003模块放在主机架上还是从机架上都不能使用AD003,但是只要后面的从机架不连在主机架上,把AD003放在主机架上面,AD003就可以用,不报错!

请问高手,这会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设备现在已经在现场,出现这个问题,我们非常着急,所以请知情者能够指点一下

谢谢了!

网友A:
C200HECPU是一个很老的CPU,你带两从机架,应该模块比较多,是否模块的总字节数超过了CPU允许的最大字节数??

网友A:
如果是我说的上面的情况,那就比较麻烦了呀,你可以下七到八块16点开关量模块,看是否正常!若不正常,就是CPU带不了

楼主:
应该可以排除那种情况,已经卸过了模块。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机架之间的连接电缆有问题! 因为我把所有模块都卸了,然后把机架连上还是会报错! 这个可以确定是连接电缆的问题么?欧姆龙的技术支持也电话了好几次了,都没效果!

楼主:
还有,把连接电缆的一头插在主板上,另一头不插,悬空。CPU也会报错的!

楼主:
cpu还报 远程I/O内存错误!

楼主:
没人知道吗?还是我说的不够清楚,急死我了。

主机架:C200HW-BC101/8 放8块ID212

扩展机架1:C200HW-BI101/8 放6块OC225

扩展机架1:C200HW-BI101/8 放4块AD003 4块TS101
现在这种情况就是CPU会报特殊I/O故障 4块AD003无法使用!TS101正常使用的!数字量也正常使用!但只要拔掉1号和2号扩展机架的连接电缆,CPU就不报错!
如果把AD003放在主机架上面,只要主机架插上连接电缆(另一头连接或不连接1号扩展机架),都会使AD003不工作,而且CPU会报远程I/O故障!

我们现在怀疑是不是连接扩展机架的连接电缆有问题,但是如果是连接电缆有问题,也不会是主机架插一头 就会报错呀。真的很奇怪!

有么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请指点!谢谢!

网友B:
plc的电源快是什么型号,还有如果只装AD003卸掉TS101呢

网友C:
   奇怪了,现在很关心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当时我的模拟量模块挂在扩展底板上,插上DA004模块即出现特殊IO错误,当把DA004模块拿掉时故障消除,而扩展板上的普通IO正常,更换扩展底板及扩展电缆无效,最后查出是主底板上的插座因现场野蛮操作造成两引脚短接引起的,也就是说特殊IO的信号线与普通IO分别走不同的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