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S6600C的在线模拟

楼主(2008-04-09):
我想用PC直接和西门子的CPU224XP连接,用ADP的在线模拟。请问用什么线通讯。连接线具体怎么做,怎么实现他们之间的通讯。

谢谢!

网友A:
不通讯也能在线模拟阿

网友A:
 pc与ADP接线,可用九针插头,PC端焊2,3,5,146短接,78短接

ADP 3,2,5 ,78短接

网友B:
用连接PC和CPU 224XP的编程电缆即可实现PC在线模拟触摸屏实际运行的状态,但只能持续一个小时,否则就有可能扔台电脑在那儿而不用买PWS触摸屏了,呵呵

网友C(2008-09-22):
hitech的屏不支持s7-200的在线模拟

还是下载程序到屏里试吧

网友B:
楼上所言差矣,很多HITECH屏支持的PLC都可以在ADP软件中进行在线模拟,所以可先组态画面并连接PLC进行调试,然后下载到实际的屏中投入实际使用,在线模拟是该软件的一大特色!

网友D:
本人有全新PWS6600S-S低价出售 QQ251907662

网友C(2009-02-20):
引用 网友B:
关于楼上所言差矣,很多HITECH屏支持的PLC都可以在ADP软件中进行在线模拟,所以可先组态画面并连接PLC进行调试,然后下载到实际的屏中投入实际使用,在线模拟是该软件的一大特色!

呵呵,我只是说不能跟西门子plc在线模拟。

不知道您做没做过跟西门子的在线模拟,如果有,我可要向您请教了。多谢

网友E(2009-09-06):
试过了,用PC/PPI电缆确实可以在线模拟

网友F(2010-11-18):
对:daminz 关于

还是下载程序到屏里试吧

内容的回复:

hitech的屏支持s7-200的在线模拟,用PC-PPI电缆连接。

网友G(2011-07-30):
我想知道海泰克怎么和三菱的怎么在线模拟啊

网友H:
和OMRON  PLC在线模拟时,用哪条线,是下载触摸屏的线还是下载PLC的线,还是PLC和触摸屏通信的线呢,通信口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