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系统定位控制!!

楼主(2008-04-09):
我想问一下,三菱伺服放大器怎么设定伺服电机转动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

还有编码器输出脉冲怎么设定

网友A:
你看伺服模块的说明书就知道了,这些都是要看说明书才知道的.

网友B:
伺服电机标准一圈脉冲数/伺服放大倍数=定位模块输出一圈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