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能取代热继吗?

楼主(2008-04-09):
有一条生产线,多处使用三相异步电动机,却不见一处使用热保护。
如直流电机的冷却风机,额定电流为0.93A,使用的空开为西门子5SJ63 MCB C6,询问设备厂家,答曰:空开带有热保护功能。
看了一下空开,上面确实有热继电器的符号,我感到纳闷::电机的额定电流为0。93A,而使用的空开却是6A的,能起到及时准确的保护作用吗?

网友A:
厂家哄你呢。应该有图纸。并且这种情况空开并不能保护电机。

网友B:
有的空开是自带热保护功能的,但你的不知道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C:
空开是防短路的,热继是防电机慢慢烧坏的,两者不是一回事

网友D:
按照你说的,你应该看看热保护的范围是多少.是否在你的范围之内

网友E:
是有的空开有热保护功能的,就是主触点旁边附属一个辅助触点,且有一个"圆盘"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E:
根据我的使用经验,这种热保护的功能比普通热继电器的效果还要好

也可能是因为我这里用的热继电器太差了,今天又烧了一个,烧糊都不跳

网友F:
现在 有一种叫马达保护开关的可以取代热继

网友G:
我们就是用的这种,不需要热继电器.

网友H:
西门子5SJ63 MCB C6

网友I:
科技日新月异,你可详细看看这个开关的参数

网友:
一个控制过流,一个控制过热,不是一回事

空开上面有热继电器的符号,那空开肯定带热保的功能

网友J:
赞同lenovo的观点,看开关面板上的技术参数。

网友K:
现在有好多空开有电机保护功能,

网友L:
呵呵,偶这里用着带有热保护功能的空开,热保护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M:
开关电流参数与电机不相附,有保护也没作用.

网友N:
确实有带热保护功能的空开,热保护可以调节电流

网友O:
看情况,有的有,有的没有,我们领导都跟我们说,有热保护的空开就不用热继电器了

网友P:
空开起短路保护,热继起过载保护,作用不同,不能混为一坛!

网友Q:
空开起短路保护,热继起过载保护,作用不同

网友R:
空开的过流保护功能就是由双金属片的实现的,但是小型空开用户不能调节保护电流,所以这一功能就没用了。热继电器对电机做过流保护,是与电机发热配合的,是其他形式不能代替的(质量不好是另一回事)。另外小型空开在设计电路时是按短路保护选择的。

网友S:
我们这里有几百台电机,控制柜有好几个国家的,都没有一个热继电器的.

你的这台电机,最好选用西门子3RV1011-0JA10,它的整定电流调节范围是0.7-1A.

网友T:
确实有带热保护功能的空开,但都是小功率的,你的这台电机选用1~2.5A的.

网友U:
西门子3RV1011-0JA10,它的整定电流调节范围是0.7-1A,看是选择怎么的空开呢?

网友V:
现在 有一种叫马达保护开关的可以取代热继
,有CHNT,很便宜的

网友W:
西门子有的空开是带保护的!旁边还可调

网友X:
空开和断路器是不是一回事呢?我想你们说的空开就是常说的断路器。有些断路器是可以调节电流,这种应该可以替代热继电器。

网友Y:
同意“电工九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