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三相电机的接线盒有怎会多出两个端子

楼主(2008-04-09):
今天找来了一只 0.18KW 380/Y的小型三相电机,接线盒里端子

我以为跟通常电机会一样,拆开一看,可有点不一样,

三排共九个端子,两排很可能是Y型的六端子,

还有一排三个端子中:一个空着,另两个端子各

有一根线标着20和21,从一张德文似的小说明中,依希认得是“Temperature",

用万用表电阻档一量,是通的,估计是“温度开关常闭触点”,

从没见过这样的电机,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有六个是接线柱,另两个是电机热保护,常闭的,温度高时断开。

楼主:
这样的带温度保护的电机多吗?

楼主:
温度开关怎么用呢?放在主回路还是控制回路呢?

网友B:
当然是控制回路了,和热继电器的保护触点一样接法,和停止按钮串起来就行了

网友C:
是温度开关,我也见过

网友D:
温度开关常闭触点温度开关常闭触点

网友E:
多是温度开关

国产电机很少,进口电机几乎都有

网友F:
是的,是温度开关,超过了就断开,跟热保护差不多的功能。

网友G:
电机都这样  那保护效果就会好多了  估计不用热继也没问题了!

网友H:
是带温度开关保护功能的电动机。

国外当然电动机带温度开关的很多,有的还带加热器。

网友I:
看起来挺先进的,,没用过

网友J:
这个温度开关可能不是直接的常比触点,如果存在大于100欧的电阻,那么它是个温度传感器,是接到变频器上面的。

网友K:
一般都是热保护开关,有的则是测温元件,

网友L:
温度开关,国外电机用的较多,不过那么小的不多见。

网友M:
没见过,长见识.

"进口电机几乎都有"

这就有点怪了,偶们这里新旧国外电机(低压)不少啊,咋感觉都没见过?

网友N:
有可能是温度开关,也可能PT100,或热电偶什么的,不过在接线盒中带PT100的,我的确见过那是去年12月修600871之13单元PTA称,在测量轮电机1.1KW的里头有!

网友O:
温度开关的居多,温敏电阻的很少,用变频的话接到变频控制端子,不用变频的话接控制回路

网友N:
"精良"讲的不错!

楼主:
非常同意,我测量了两端子,电阻为0,肯定是温度常闭触点,

串在控制回路里;

楼主:
是公司上个世纪就积压在仓库里的存货,货架上看了,十年以上,

嘿嘿,我淘了不少宝,正在找10微法左右的交流电容器,通单相电试试!

网友P:
没见过,长见识了.

网友Q:
是带温度开关保护功能的电动机,进口电机上比较多

网友:
是SEW的吗,有热敏电阻和金属片2种,主要是串在控制回路里保护电机线圈不会过热烧毁

网友R:
看起来挺先进的,,没见过,长见识.

网友S:
引用 网友T:

多是温度开关

国产电机很少,进口电机几乎都有

网友U:
我们这里国产的、进口的很多都有PTC热敏电阻,这种开关的到没见过

楼主:
电机型号AEG,好象是德国猪生的.

接线盒内有一小说明书,不是英文,象是德文

网友V:
我这边多出来的两个是加热器啊。???

网友W:
老菜鸟的说法值得考虑,也有可能是热电偶之类的东西,

网友X:
         温度保护用,我们这里差不多好几十台那样子的呢。。

         常闭点,接控制回路,

网友Y:
温度开关常闭触点

网友Z:
停常见的,一般是设定于60到80度就会由接通变为断开。他的触点接在控制回路里。起到一个热保护的作用。

网友AA:
估计是重要场合实用的产品

网友AB:
这样的电机一般国外大功率电机上都有,是热电阻,可以接在两次线路上.

网友AC:
对呀,是温控的,与控制回路连用的!现在应该有很多带检测功能的电机了吧!

网友AD:
确实是温度控制触点,温度检测元件放置在电机内部,效果比较好。

网友AE(2008-05-21):
我也遇到几台SEW电机,温度检测采用的是PTC热敏电阻,电机未通电时测其温度检测元件的阻值为240欧(要求检测电压<30V),另几台电机温度检测元件的阻值为无穷大(要求其检测电压<2.5V),其电机内部的接线端子也不一样。哪位朋友知道该检测元件如何与外部控制回路连接?

网友AF:
只要是矿用电机,尤其是煤机,电机中都带有温控开关。其作用嘛,和热继电器差不多。不妨告诉你国内最大的两个矿用电机厂抚顺电机和西北电机等矿用电机的断电保护温度差不多都是150度。

网友AG:
在下有一拙见.我认为那是双速电机,特别是古老的欧美产品.在外资公司我见过那种玩意.

网友AH:
温度开关的,过热保护

网友AI:
好像就是保护电机的把?我厂里的德国忘带烧结炉上的网带电机就是0.18kw的三相电机里面就有九个接线端子

网友AJ(2010-04-06):
应该是热敏电阻吧?有的电机用3个串接,一相绕组配一个。有的1个,现在很多国产电机厂家就采用这种方法来保护电机绕组,温度从八九拾度到一百多度不等【根据电机绕组的绝缘程度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