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电50%的潜水泵是真的吗?什么原理。哪里有卖的??

楼主(2008-04-09):
如题,听说是同步电机带动的,谁知道解说一下。不贵的话买一台。

楼主(2008-07-23):
怎么看不到别人的回复哪

网友A:
“节电50%的潜水泵是真的吗?”

1、把水送到高处去,要实实在在做功,不做功是上不去的;

2、节电50%的潜水泵,如果流量扬程不变那是不可能的!!!

网友B:
不可能的!!!????????????

网友C:
哪里有这么说的啊,真有那么好的吗?

网友D:
节电50%的潜水泵

从没听说过啊

网友E:
不可能的呀

电机空载电流是多少呀/

如果确实节电那么多,只能说明是选型错误,或者是余量实在太大了!!

网友F:
一般设计选型扬程偏大,然后节能改造厂家会根据实际情况帮你选一台合适扬程的节能潜水泵或者定做一台,然后就节能了。如果你自己会选,你也会做啊。

网友G:
所说的节电主要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做了无用功的那部分被节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