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PLC能否带两个触摸屏

楼主(2008-04-09):
一个PLC能否带两个触摸屏,通讯怎么连接的?

网友A:
肯定可以。

您问的问题好像太笼统了。什么样的PLC??什么样的屏??

网友B:
可以吗?我觉得好像不可以吧,要是这样会不会冲突啊

网友C:
绝对可以 NT链接(1:n)

网友:
可以,三菱的PLC加三菱的GOT1000系列,比的屏也可以,比如E-VIEW

网友D:
我们用ETHERNET 带了好几个屏

网友E:
用威纶屏,可以带好几个.

网友F:
一机多屏。

网友F:
几乎所有的触摸屏都可以。

网友G:
没有做不到的,只是想不到

网友H:
"没有做不到的,只是想不到"?

plc只有一个232口,只提供一种协议(非多主),你能怎么办?

网友I: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呵呵,当然,那种小的直插的文本屏就别考虑了,功能上根本就不行!

网友J:
^_^可以的,可以走485呀,带多个屏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没有做不到的,只是想不到"?

plc只有一个232口,只提供一种协议(非多主),你能怎么办?

 加一个232/485模块,或加串口服务器,或通过以太网。

网友K:
可以加通讯模块。

无法加的就有点难度。

网友L:
要看具体的PLC型号和协议内型.还有就是通讯口的数量.i

网友M(2008-06-11):
要看具体的PLC型号和协议类型

网友N:
走总线的方式,大家都是标准的协议,应该可以

网友O:
我厂带屏的不多,总是带着笔记本去调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