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跌落保险怎么回事呀老烧?

楼主(2008-04-09):
请问下10KV跌落保险的额定电流是200A保险丝也是200A而运行时电流为60A左右为什么总是被烧毁呀?各为同人有没有更好点的跌落保险介绍以下啊?

网友A:
用到200A的保险丝是多大的变压器啊!还用跌落式的?不是有规定超过多大的容量就要上高压柜吗?

网友B:
你变压器坏了,或者变压器偏流.

网友C:
没见过10KV200A的跌落开关

网友D:
产品不适用于下述场所:

1) 有燃烧或爆炸的危险场所。

2) 有剧烈震动或冲击的场所。

3) 有导电化学气体作用及严重脏污, 盐雾地区。

用途:

户外跌落式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力10kV的电力系统中作输电线路及电力变压器短路和过载保护。

动作原理及结构特征:

熔断器由绝缘支架、接触导电系统和熔管等部分组成,静触头安装在绝缘支架两端,动触头安装在熔丝管两端。

产品运行时,系串联在线路中。正常工作时,当熔丝张紧后,使熔丝管上下的活动关节锁紧,故熔丝管能在静触头的压力下处于合闸位置,当系统发生故障,故障电流使熔丝迅速熔断,并形成电弧,熔丝管内衬的消弧管受电弧的灼热作用而分解出大量气体,使管内形成很高压力,并沿管道形成强烈纵吹,使电弧迅速拉长,在电流过零时,由于强烈去游离作用而熄灭。熔丝熔断后,上、下部动触头失去张力而下翻,使锁紧机释放,熔丝管在触头弹力和熔丝管自身重量的作用下回转跌落,形成明显可见的隔离间隙。

网友E(2009-01-13):
引用 网友B:
你变压器坏了,或者变压器偏流.

网友E:
勃龙工控:您好!我想了解变压器偏流是什么现象,与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什么区别?

网友F(2009-03-18):
有啊!超大型触头,接触面积大,设计合理,合闸时不容易冲击断熔丝的新型专利产品已经面世了!

网友F(2009-06-14):
http://hi.baidu.com/%D0%C2%D0%CD%B5%F8%C2%E4%C8%DB%B6%CF%C6%F7/blog/item/9e811afaa4d756d8b58f3140.html

网友G:
与三相电流不平衡有什么区别?

网友H:
我想没关系,熔断器只是保险与电流有关系,呵呵

网友H:
200A大约要200000KVA

网友I(2009-08-17):
11楼的同仁,你讲的容量是不是太离谱了?

1楼朋友的提问本人觉得不错,很专业!

网友I:
提问的朋友,首先我想知道你讲的变压器容量,还有你对变压器做过预防性试验吗?若做过,能否提供数据作一下参考!很高兴与各位同仁一起交流,谢谢!

网友J:
问题本身就莫名其妙的

????

网友K(2009-11-06):
我们也有这样的情况,我们630KVA箱变,最近老烧跌开,我们的负荷总共是540KW(电机220KW一台,160KW两台),只达到85.7%,难道超负荷了吗?我们的变压器用了将近10年了,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L:
楼上的用多大熔断丝?你三台电机已超负荷了.

网友K:
楼下的,我们只达到85.7%,算是超负荷了吗?变压器不是可以运行80%左右吗?我用的40A的保险。在这请教了。

网友L:
能这样算的吗?三台机一起用,满载的话电流都1080A,变压器低压侧的电流都不到1千安。

再说高压侧的电流等于37A。37*1.5=55.5A。熔断丝都要用到60—70A了。

你的40A能不断吗?

网友M:
请问下10KV跌落保险的额定电流是200A保险丝也是200A而运行时电流为60A左右为什么总是被烧毁呀?各为同人有没有更好点的跌落保险介绍以下啊?
================

1000KVA变压器电流57A多,楼主的运行电流60A。应该是1000KVA变压器,有点过载

保险丝用200A还爆,应该是保险丝以及熔断器座接触不良。

网友N(2023-01-27):
请教同样是高压跌落保险熔断的问题,我们是新能源发电厂,发电顺序为风力发电机组-箱变-跌落保险-开关柜,最近刚投运的箱变高压侧跌落保险经常性熔断,一般都是C相,目前已经出现7、8次了,负荷没带多少,保险用的同一厂家的保险,箱变高压侧额度电流为60A,容量为3900KVA,熔丝选用90A的,现在搞不明白为啥一直熔断,熔断位置都在焊接点处,且我们前半年投运得没发生过这种现象,都用的同样的箱变,同样的保险,哪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共同探讨一下,让熔断器厂家分析了一下他们的熔丝,说是过流引起的,熔丝过流超过了熔丝电流的 3 倍以上,过流时 间约 20-30 秒,熔断时间短,烧灼时间短,断开点不光滑。

像这种情况该怀疑那个设备?熔丝选择是否合理?需不需要换成120A的熔丝?欢迎大家探讨

网友O:
这种现象发生在跌落式底座与熔断器接触点,或底座与外线的连接点,这二点由于接触不良,在接触面上产生高温进而使熔断器熔断。

运行中,用红外测温枪测量熔断器各点温度。测温注意距离,既安全距离还不要离的太远,远了测温面积太大,不准。

网友P:
是不是电流20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