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萨尔多报P-8怎么办

楼主(2008-04-09):
说明书说是过热,可联系我,电话15913951895,网址:http://www.hxgongkong.com/bbs/index.asp

网友A(2009-07-28):
我建议你用点温计测量下电机温度是否真的过高,假如不是误报,你可以考虑下参数DC8

网友B(2010-03-06):
p8是电机过热保护,一般是过载引起的,检查冷却风机是否是反转,负载是否过重。联系电话13543633705.郑

网友C(2010-04-20):
需求590P系列380A机子的电源板一块,要求拆机二手的均可,如果有报废的板子也需要,谢谢有货的和我联系,电话:158058764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