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如何和S7200通信啊?急急!

楼主(2008-04-09):
大家好啊,小弟在此请求你们的帮助,先谢谢了。

我遇到的情况是:我用的组态王6.53与S7200通信(PPI)。所有设置我都设置好了。但是我的PLC运行后,根本在组态软件里面没有反应。我也不知道我的PLC与组态软件链接好没有?不知道怎么检测。我组态软件里面的鼓风机变量是直接连接的PLC的Q0.4.就是在组态软件里面没有反应。郁闷啊……有知道的吗?加我QQ:410427008.谢谢了。

网友A:
建议组态王变量直接连M点,或者V区,然后PLC里面将内存变量和Q点做链接。

如果 要知道是否连接成功,可以查看组态王的信息窗口,里面会有是否连接成功的信息的,或者是连接失败的信息。

网友B:
对:tao_siliang关于

建议组态王变量直接连M点,或者V区,然后PLC里面将内存变量和Q点做链接。

如果 要知道是否连接成功,可以查看组态王的信息窗口,里面会有是否连接成功的信息的,或者是连接失败的信息。

内容的回复:

为什么要这么做呀,直接读全局变量不可以吗

楼主:
我解决了,谢谢你们……我个人慢慢的摸索的。恼火……

楼主:
怎么把分悬赏出来呢?不明白咋个弄……这个帖子有悬赏分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