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touch与MCGS的关系

楼主(2008-04-09):
          我们实验室有Ntouch 触摸屏,但不知道怎么用,,型号是TPC064是一个比较老的产品。哪位能说一下Ntouch具体的工作过程,另外触摸屏后面有2个USB接口,当我用移动硬盘与它连一起的时候,触摸屏没反应。请问怎么把外面的程序输入到触摸屏。另外设计完MCGS的工程后怎么于Ntouch通信,谢谢各位帮忙、。我的邮箱 wangjinwei1985@126.com,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给我发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A:
打电话询问昆仑通态技术支持

网友B:
开发软件采用MCGS嵌入版 之后通过网线(对调)直接连接下载,至于USB口是用来连接USB鼠标、键盘或者U盘或者打印机,移动硬盘也可以连接,但是要在操作系统中才能看到

网友C:
"另外触摸屏后面有2个USB接口,当我用移动硬盘与它连一起的时候,触摸屏没反应。"

-你要看在触摸屏的我的电脑下是否出来一个usbharddisk文件夹,该文件夹就是u盘的文件夹。

“另外设计完MCGS的工程后怎么于Ntouch通信”

-用网络对掉线将电脑和触摸屏连起来,在电脑的组态环境下,按F5,选连接运行,IP地址栏写触摸屏的ip,点工程下载,显示下载成功后,点运行工程。即可!

网友B(2008-05-13):
用以太网下载呢,串口也可以,但是速度慢

网友D:
我这里也有一台是PTC105的,后面有两个USB口,两个串口,其中一个接的是研华的模块,别一个空着.一个LAN口.也不知道怎么用,我电脑装上MCGS的通用版后,不像其它触摸屏一样,里面有上传和下载的工具,我想改里面的一个时间参数,要像其它屏一样随时点一个就可弹出一个子窗口,对其进行更改.谢谢各位指教下.

网友E:
是TPC105吧?应该是WINCE系统的,应该使用嵌入版软件USB口可以用来连接鼠标,键盘,也可以用来连接U盘和打印机,移动硬盘也可以.两个串口是用来连接下设的,像PLC,一些智能仪表等.以太口可以用来从上位机下载工程,也可以实现以太网通讯等.如果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打电话询问昆仑通态技术支持.电话为:010-62979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