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

楼主(2008-04-09):
请问,为什么我用V/F控制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时与矢量控制时的电流电压不一样
V/F时: I:1.2A V:430V
矢量控制:I:0.8A V:380V
用矢量控制普通电机能增大转矩吗?

网友A:
用矢量控制普通电机应该能增大转矩,矢量是根据电机拖动的负载自动调节转矩和输出电流电压的。

网友B:
是不一样的,用矢量控制节能些.

楼主:
节能了,那扭矩增加了吗

网友C:
矢量控制与V/F控制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