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自动化仪表盘、柜、台、箱》的技术要求

楼主(2008-04-09):
仪表盘、控制台、仪表箱的结构件应采用能随一定机械的、电的和热的材料构成,材料应进行合适的表面处理或采用合适的防腐蚀涂层装置的结构,电器安装布置必须安全可靠,操作方便,维修容易。
一、 结构
1、 尺寸公差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高度H、宽度B、深度D的尺寸公差符合表的规定。
表1
主要参数 公 差 值
                               H          B      D
1000             1.5 1.0 2.0
1000~1500 2.0 1.5 2.5
1500~2000 2.5 2.0 3.0
 2000            3.0 2.5 4.0
2、 形位公差
(1)平面度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正面平面度公差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mm
主要参数 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2400
公差值            2.0              2.5                        3.0                      3.5
(2) 垂直度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正面、背面、侧面对于基准水平面的垂直度公差值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主要参数L 1000 1000~1500 1500~2000 2000~2400
公差值              1.5               2.0                      2.5                     3.0
3、 相邻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间相邻的组合高度差及缝隙。
(1)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间相邻面的高度差大得大于2mm。一排组合时,顶部最大高度差不应大于3mm。
(2)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间拼挡缝隙,在连连接坚固后不得大于1mm。
4、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面板开孔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面板开孔应按照仪表、电器件及安装设备的要求开孔。孔的边缘要平整、无毛刺。同一排(列)的各孔中心线与各孔的公共中心线的偏差不大于1.5mm。
5、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焊接应牢固,焊缝应光滑均匀,并不应有焊穿,裂纹、咬边、气孔等现象,必须清除药皮、焊渣及溅渣。
6、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门
(1)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门应有足够的刚度,在全开及转动时,无变形功下垂。当门框宽度超过800mm时应装双门。
(2) 仪表盘、控制柜需装出入门时,门的高度应不小于1800mm。
(3) 门与门、门与框之间不能有磨擦及损坏涂层的现象。门与门框之间的缝隙应不大于3mm。缝隙要均匀,门应开关灵活,开高角应大于110。门与框之间不能有磨擦及损坏涂层的现象。门与门杠之间应装有减震材料。
(4) 对于同一套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强、仪表箱门锁的钥匙宜一致,门上没后不应有晃动。
7、 提吊装置
对于高度大于2000mm的仪表盘和控制柜的顶部宜有提吊装置。
8、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接地装置。
每台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应配有一个信号系统接地装置及一个供电系统接地装置。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强、仪表箱的外真实性应可靠接电气安全保护地。
三、 表面涂覆
1、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内、外表面均应涂无光或半无光防护涂层。涂层应有良好的附着力。同一套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强、仪表箱的涂导线不应有明显的色差。外表面涂层要均匀、牢固,不应有气泡、皱纹、挂漆、擦伤、剥落、锤痕等缺陷。
2、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所用的安装件和坚固件均应涂(镀)保护层,保护层应牢固、无锈蚀、无脱皮及剥落待现象。
三、 防护等级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应具各满足使用要求的防护等级。防护等级其组成及含义详见表4
四、 布线
1、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应按按线图进行布线。
2、 布线要牢固,导线宜加接线端头,接线两端应有编号套管,套管上字每排列方向应一致。
3、 布线应按水平或垂直方向敷设,在不宜使用汇线槽的地方,可采用绝缘权架固定。在一般情况下线束绝缘支架间距横向不大于300mm,纵向不大于400mm,应有一固定点,不能晃动,要美观、整齐、可靠。采用汇线槽敷设时,出线处线束应整齐,全球高度和维护。
4、 导线连接应通过接线座或接插件,丙个接线端之间的连接导线不得有中间接头。
5、 导线焊接时不允许有虚焊、漏焊现象,焊点应清洁光滑,柱妆焊点应用空心绝缘套管封套。
6、 布线所用导线的颜色应符合工程图样的要求。
7、 布线的测量回路与电源线宜分开敷设,本安回路与非本安回路必须分开敷设,并采取相应的抗干扰措施。
8、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内所选用的接线应符合标准的规定。
五、 布管
1、 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内的管路布置应符合配管图的要求。同时布关和布线时,管路和导线不得互相影响。
2、 进油系统的管路、阀件等必须按工艺文件要求予先进行日兑脂处理。
3、 管路敷设应便于检查和维修。尽量避免交叉和绕弯,管路敷设应保持横平竖直,管子弯制后应无明显的凹坑。
4、 管路应用关夹进行固定,不允许将管子直接焊接在仪表盘、控制柜、控制台、仪表箱的金属构件上。
5、 组装后的管路应进行压力实验。管路的压力实验应在仪表断开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压力应符合标准的规定。
6、 管路应按图纸规定给出标记编号。
7、 管路外表面应根据不同的

楼主:
                           这么客气啊.

网友A:
好知识,谢谢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