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噪声传感器(或声音传感器),请教

楼主(2008-04-10):
项目中遇到的,谁能提供噪声传感器?

网友A:
具体测量的工艺要求。

简介:
      工艺过程保护装置是一种预警系统,用来避免代价高昂的过程中断及损坏设备。 无触点运动传感器可以检测往复式和旋转式机械输送设备的运动和速度的变化。
无侵袭性声敏传感器能检测出由运动中的材料所引起的摩擦和冲击而产生的听不见的, 高频声发射。声敏传感器可以检测到流动/无流动或高/ 低流量的状态,对堵塞、产品缺乏或设备故障现象发出警告。 声敏传感器位于工艺过程的外侧,因而能精确地检测工况,且不会磨损传感器。

        运动传感器能够在设备失灵时发出警告,在减速或出故障时关闭机械设备。 这种传感器坚固耐用,即使在严酷的工业环境中也可以正常工作。 所有MFA 4p 运动传感探头以及ME 100 ZS 和Millpulse 600 均可安装在距离含铁物体达100 mm(4” ) 的位置上,因而减少了损坏探头和设备的可能性。 探头不会受到湿气或积尘的影响。

对回转式给料器驱动轴的运动传感

工作原理 :

声波传感器
        声敏传感器能检测出由流动材料或机械零部件的摩擦和冲击所产生的高频辐射。 声敏传感器还能检测到气体或液体通过阀门或法兰泄露时所产生的湍流。 当物体以0Hz - 200 kHz 的频率振动时,会产生声能。 人类可以觉察到20 Hz 到20 kHz 之间的声能。 声敏传感器可以检测到75kHz到175 kHz之间的高频声能 。声能在稠密材料( 金属) 中的传播速度极快,而在不太稠密的材料(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则较慢。 由于声敏传感器直接安装在斜槽机件的外壁上,所以,设备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噪声被声敏传感器有效地忽略不计。 正常设备噪声均大大低于75 kHz,可以被声敏传感器有效地忽略不计。
声敏传感器包含一个专用压电晶体和滤波电路,从而能对75 kHz 到175kHz 之间的高频频带做出有效地响应。 当通过声能激晶体时,晶体会产生一个与接收到的声能的能级成正比的连续电信号。 可以将0 至10 V DC 的声敏传感器输出信号或4 至20 mA的输出信号用于PLC或可编程报警继电器的任选控制单元。

 运动传感
        Milltronics 探头是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进行工作的。 当一个铁磁性物体进入探头的永磁场中时,它会切割磁力线,使其线圈绕组产生一个电压。 此电压与磁铁的强度、线圈的线匝数(探头常数)和铁磁体通过磁力线的速度成正比。 所产生的电压还与铁磁体和探头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
       每当发生速度不足、超速运行或设备故障时,坚固耐用的运动传感器都会给触点提供关机信号。 在带式输送机、刮板式输送机和螺旋输送机上,或在斗式升降机、风机和泵上, 速度报警选项能对设备故障立即发出警告。 可以将一些探头链接到可编程逻辑控制器来监控设备。

网友B:
你有要求吗?

网友C(2012-05-05):
 工作原理

该传感器内置一个对声音敏感的电容式驻极体话筒。声波使话筒内的驻极体薄膜振动,导致电容的变化,而产生与之对应变化的微小电压。这一电压随后被转化成0-5V的电压,经过A/D转换被数据采集器接受,并传送给计算机。

使用

      A.该传感器无需再次进行校准,软件自动调零。

  B.采样频率要取10000次/秒或更大些,否则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声振动的图像。
  C.图像的纵坐标表示的是与声振动对应的电压数值。
  D. 接入控制系统的可以采用4~20mA的输出型传感器,如四川瞭望的ZS系列
  E. 成本上有限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正负信号输出的,如:TZ-2KA等

网友C(2012-12-11):
ZS1型噪声监测仪

 ZSI型噪声监测仪是一款工业标准输出(4~20mA / RS485/05V)的积分噪声监测仪符合GB/T3785-2型和61672-2级标准的要求,针对工业现场噪声测试需求而设计,兼容用户的监控系统,对噪声进行定点全天侯监测该监测仪精度高、通用性强、性价比高成为其显著的特点,广泛应用于工业企业厂界噪声监测 、交通干道噪声监测、建筑施工场界噪声监测噪声敏感点监测、声功能区监测、城市区域环境噪声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检测监测和评估 ;同时还用于工业噪声监测、PLC/DCS系统中进行噪声监测 、连接硬盘录像机等上位机设备组建噪声自控系统等各种噪声测量领域。

功能与创新点

【标准信号输出】 国内首创工业标准信号4~20mA/RS485/0~5V输出;

【噪声自动监测】 国内首款不需要人为干预自动进行噪声信号转换与输出的监测设备;

【视频叠加功能】 噪声信号叠加在视频监控画面上动态实时显示噪声值;

【系统配套接入】 独有的自动化控制、楼宇自控、信息化服务等系统的无缝对接方式;

【噪声实时监测】 噪声信号引入控制系统或者采集器实现实时采集、实时显示、保存;

【金属壳体封装】 全铝合金外壳封装,坚固、防尘、防锈、防潮,适合各种恶劣工业环境

性能指标

测量范围:30~130dB(A)                  频率范围:20Hz~12.5kHz

频率计权:A(计权)                      时间计权:F(快)

输出接口:4-20mA /RS485               最大误差:0.5dB;

供    电:24V DC                        尺寸大小:200mmx104mmx50mm

工作温度:-20℃~70℃                    相对湿度:25% ~ 90%

气    压:65KPa ~ 108KPa              外形材质:铝合金外壳,坚固防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