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WIKA电接点压力表具体型号解析?

楼主(2008-04-10):
各位大虾:

      有问题请教各位.德国WIKA电接点压力表831.12

      Model 732.51.100.  per

                   732.14.100

原型号:732.11.100.831.2

请问型号中的具体含义是什么?谢谢.

djgc_auto@126.com

网友A:
你自己去http://www.wika.com.cn/product.asp 上面都有。

网友A:
晕倒。没有你要的型号。你给WIKA发EMAIL要吧。info@wika.com.cn

网友B:
732指压差测量,11指材质,(51是不锈钢)但11是什么东东不知,100指直径100毫米,831.2指报警作用方式为接近开关/高报,WIKA表价格较高,如不重要处考用变送器+PLC PV值采集/比较纸令处理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