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钮式开关的旋转控制怎么实现

楼主(2008-04-10):
有一个5-6档的旋转开关,各档之间的角度不一,要实现根据不同角度来转动开关以检测其状态,用那种方式好呢?谢谢各位大师啦。

wolf_lxy@hotmail.com

网友A:
请楼主说明你那开关是控制什么东西??其开关状态和什么东西连接???是PLC吗???

网友B:
要根据角度检测开关位置?直接根据开关状态不是简单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