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eld-weakening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8-04-10):
请问大侠们,field-weakening 是什么意思,和扭矩,速度有什么关系吗,谢谢!

网友A:
弱磁。

速度超过额定转速后进入恒功率区,需要弱磁超速,力矩通常会急剧下降。

网友B:
1楼说得对。

楼主:
需要弱磁超速,那弱磁是通过驱动器还是电机实现,如何实现的?
只有额定转速以后才会弱磁吗?
是否有不支持弱磁的伺服驱动器?
谢谢!

网友C:
是日系电机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说伺服电机恒功率是有问题的!

欧系电机讲的是恒扭矩,而且没额定转速一说!!

网友A:
弱磁是通过驱动器实现的。弱磁的做法一般用于异步伺服系统。

没有日系和欧系之分。弱磁调速是电机控制的原理。目前我用的欧系异步伺服系统超过额定转速后也是采用弱磁调速的。

网友D:
弱磁的做法一般用于异步伺服系统? 基本上是这样的,但好像同步永磁也有弱磁控制。期待有专家解释一下。

网友A:
谢谢,我回头查了一下资料。

弱磁调速可以用于直流、异步伺服、同步伺服系统。

不过在同步伺服系统中,“由于稀土永磁材料的磁阻很大,利用电枢反应弱磁的方法需要较大的定子电流直轴去磁分量,因此常规的正弦波永磁同步电动机在弱磁恒功率区运行的效果很差,只有在短期运行时才可以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