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线性稳压集成块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请问一下,如果要在电瓶车上装功放,但我 的功放电压是24如何实现这个电压呢,电瓶车上的电压是50几伏,我用LM7824来稳压但LM7824耐压只有40伏,可能吃不消,请问一下如果在前加电阻因该加多大的呢,功率多大呢?我功放电流可能会达到1A的电流

楼主:
或者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电压降下来。简单为好,

网友A:
用lm2596,网上艘一下资料

楼主:
lm2596的最大输入电压也是40伏,会不会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