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电路

楼主(2008-04-10):
请问一下,有没有好的单电源共电,可以直接接电压在50伏左右的电路,简单的好一些,可以托动25左右的音响

楼主(2008-05-12):
有没有好的把电压减下了的办法呀

网友A:
你 加个 隔离变压器 在 (原电路上)

楼主(2008-06-26):
是直流电呀,加这个可能没用吧直流电不能用变压器的

网友B:
那你只有用蓄电池了,用几个串联成50V吧。其他电路都需要降压加稳压。呵呵。

网友C:
你说的很不清楚,是要一个50V的直流电还是你有一个50V直流电不知道怎么接,如果是前者,用一个220V/35V,50W的变压器再接一个全桥和电容就行了。

楼主(2008-10-27):
这个行吗?好像都不怎么实用哈

网友D:
没看懂你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