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UMCS3000报表制作问题

楼主(2008-04-10):
CENTUM CS3000 报表制作 作不了。提示错误如下:Cannot use a mode sample except the report package

请求各位高手帮助。

网友A:
出现这种指示可能是:你的宏定义未选择为"低",并且未选择"VB信任"

楼主:
高手!!谢谢。只有12列,我需要14列怎么办?

网友B:
可以通过菜单中的选项手动增加数据项目,利用模版创建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C(2008-12-07):
果然是,我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