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内部内存位M和变量内存V在用法上的区别

楼主(2008-04-10):
请问内部内存位M和变量内存V在用法上的区别

网友A:
没有区别,指示M区小很多,但V区就很大

网友B:
v 区只有200的PLC 才有的吧

网友C:
反正 我确定 300  400  没有 V 区

网友D:
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没有区别。

网友E:
v区一般是用来存储位逻辑信号的,V区是用来存储变量数据的.但也可以用来存储位数据,只是看你的使用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