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0):
单位新安装一台管材注塑机,主机是90KW、4级变频电机。采用LP-100G变频器调速。安装完毕运行时,只要提速或是减速稍微快一点,就显示OC1,故障停机。复位后仍可启动,恒速时可正常运行。另外主机调速最高只能调到750转,电流100A,再高同样显示OC1故障停机,因初次接触变频器,随机也没有使用说明书,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该如何处理?请师傅们给予指教。谢谢!

网友A:
把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问没定的长点。至于转速只能到750转,是不是有速度限制,一般塑料挤出机的主轴转速,跟据工艺都有一定的限速,特别是大型的设备。

楼主:
谢谢。应该没有速度限制,速度增加,电机的电流也增加,如果限制在750转,电流最大也只有100A。那电机的选择就没有必要选择90KW.

网友B:
变频器选小了
起动时报OC1是一般是加速时间短的原因,但最终还是负载过大,1楼说的是对的
你不行啊就把变频器里面的电机额定电流值设大点,再看行不行

网友C:
电流过大报警!变频的频率到多少报警的?根据你所说应该可能是变频选小了

网友D:
内幕资料:变频器原理http://www.jnkedi.com/DownloadShow.asp?ID=63

楼主:
谢谢各位,由于这几天有事情没有上网,所以没有回复,请谅解。90KW的电机选择的是LP-100G-093(B)。应该是合适的。变频器里没有设置电机电流的参数,也没有限制速度的参数,所以不知如何是好?频率在32HZ就停车,现在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敬请高手指点

网友E:
不可能啊,什么牌的变频器会没有电流设置?!

网友F:
同意一楼的意见,还有就是看一下说明在参数设置里设定电机的基本参数

网友G:
90KW的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是180A左右的 LP-100G的电流设置小了,过流保护了

网友H:
典型的变频器质量问题,现在好多厂家像55千瓦以上,出厂可能都没有做过电流测试的,只是在线路板上模拟一下,这跟实际带电机是两回事。所以你肯定得找厂家,让他们给你换板。下次买变频器不要一味求便宜,大部分机器价格跟质量还是成比例的。

网友I:
起动时报OC1是一般是加速时间短的原因,

网友B(2008-05-16):
问题搞定没?
搞定的话就说说到底是么回事啊!

网友J:
LP-100G是上海生产的,具体好象是叫能士,去年我也修过这样一台15KW的,制造工艺一般,至于质量我在这就不多说了。不过厂家那边还可以,当时找说明书人家就答应了,不过邮费我们出的。

网友K:
加速过电流,调整V/F和加速时间

网友L:
加速中过电流,可能为加减速时间过短引起,一般情况下,塑料行业的电动机没有多大负载,在32HZ出现过电流现象,为电流限幅或者负载确实很重,或者电动机机械故障等原因??    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QQ   23517107       WWW.LIXIANZHONGLOVE.COM.CN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典型的变频器质量问题,现在好多厂家像55千瓦以上,出厂可能都没有做过电流测试的,只是在线路板上模拟一下,这跟实际带电机是两回事。所以你肯定得找厂家,让他们给你换板。下次买变频器不要一味求便宜,大部分机器价格跟质量还是成比例的。

网友N(2008-08-07):
在下想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LP-100G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的参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