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MM440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我有一台西门子44055KW的变频,经调换后确定是IO板有问题,请问怎么处理,没有编程器

网友A:
显示什么报警?如果是通信问题,又没办法写程序的话,只好换一块程序块。西门子的程序块你问问变频之子(罗工)。

楼主:
代码是   f0054

网友B:
更换I/O板就好了,很便宜的400元一块

网友C:
刷一下端子板的程序就可以

网友D:
24c32重写下就可以了

网友E:
   我有端字板,价格便宜,需要请联系130523762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