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请教:关于开关电源

楼主(2008-04-10):
我用的开关电源都是12v或者24v的。请问有没有可调输出电压的开关电源,比如220VAC输入,0到24V可调输出的。开关电源上有个v.adj,这个旋钮是不是来校正输出电压的,范围只能在24V左右?

楼主:
是不是还有输出可调稳压电源,是线性的,哪个好呢

网友A:
楼主说的开关电源有这一种但不能调到0伏,可能只能调到10伏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