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ET200通讯的故障

楼主(2008-04-10):
各位朋友:

ET200 (6ES7 153-1AA03-0XB0)模板SF灯,CPU一启动就常亮,该怎样处理啊??组态如下:电源模板,CPU模板315-2DP,和8块DI模板,另一机架是电源模板,ET200 (6ES7 153-1AA03-0XB0)模板和DOET200 (6ES7 153-1AA03-0XB0)模板,315-2DP和ET200 (6ES7 153-1AA03-0XB0)模板,一台工控机,进行通讯,现在的故障现象是;ET200 (6ES7 153-1AA03-0XB0)模板SF灯得电就亮.CPU可以运行.求求大家帮帮忙啊,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出售1批工程剩余备件:德国SAMSON 的I/P电气转换器型号6111

RKC温度表REX-C900

瑞士特种时间继电器KOP111-D-3S

西门子S5CPU S5-100U S5-95U

西门子S5输入模块 6es5-421-8ma12

西门子RS485中继器

AB SLC CPU 1747L552
方泰机电 刘 13962672690

网友B:
1.检查通讯线是否连接良好。
2.检查终端电阻是否正常设置
3.检查DP地址是否正确
4.检查硬件配置是否与实际模块配置一样(包括模块的订货号是否一直)

楼主:
小龙虾你好,你说的1,2,3项我都试过,但我在控制面板中的SET PG/PC项中检测过不去,就是工控机也和CPU通讯不上呀,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我的工控设置不对。该怎样设置,谢谢

网友C:
ET200 设置的地址与你硬件组态的地址一致吗,还有您是新建项目呢,还是设备出现故障了呢,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