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空调通炮条件

楼主(2008-04-10):
如题,中央空调需要通炮有什么指标看?

楼主:
是否看冷却水的进水和出水的温差?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中央空调需要通炮有什么指标看?

中的“通炮”是啥啊?

网友B:
中央空调需要通炮有什么指标看?

中的“通炮”是啥啊?

是啊

网友C:
呵呵,晕啊,楼主怕是弄错了.

网友D:
如果冷凝器的流量够的话,进出水的温差超过5度就要考虑通炮了。

网友C:
呵呵,请楼上讲请楚点.

网友E:
不知道通炮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

网友F:
通炮是指,清洗中央空调的冷却水炮,一般清洗的条件,视冷却水源的清洁度而定,具体要看压力表,如果高压压力太高,一般就是冷却不行,就要看看清洗一下冷却水炮了.

网友C:
哈哈,谢谢,学习了.偶们这里有空气炮,没想到中央空调竟然有冷却水炮.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记得约克的好像进出冷却水温温差大于4度就要求通炮.

网友G:
通炮是指,清洗中央空调的冷凝器内铜管(用冷水冷热能交换散热的铜管)管壁粘附类似泥浆的微颗粒物质。

铜管会受运行时间和水质影响,管壁粘附的物质也越来越多,导致其冷热交换效率慢慢下降,产生高压压力慢慢增大,设备负荷也随之慢慢增大。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要通炮。

水质的好坏要看水源的质量。有冷却塔,重要的还是看空气的质量(空气中的微颗粒尘埃等杂质含量)。

网友H:
“通炮”这个名称还是第一次听说,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G:
因为中央空调的冷凝器像炮

网友D(2008-05-22):
让大家见见什么是通炮。

网友I:
隔行如隔山啊!

网友J:
一般情况下发现冷凝压力过高先应该自查一冷却水入口温度是否过高,进出口间温差是否过大。一般厂家约为5度内。最后要确认冷却水的流量是否达到额定要求。只有这几种故障都排除后再打开冷却水水室检查(目测)一下铜管结垢情况。根据情况再做清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