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燃气热水器自动熄火?

楼主(2008-04-10):
燃气热水器能点火,可每次燃烧一二分钟就自动熄火,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A:
熄火之后会不会自动打火?

网友B:
没气了白哦 ,。。。。

楼主:
熄火之后不会自动打火。

网友C:
更换热电偶

网友D:
只要有气,没有风来吹,火就不会熄灭;如果火熄灭,可能是水压太低导致电磁阀关闭,也可能是检测水压的压力开关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电磁阀本身有问题。

楼主:
谢谢老菜鸟,分析的很好,也挺逗,风是吹不进去的,气当然是有的。

我一直仅是怀疑电磁阀,拆下来也看不出有什么问题,忽略了压力开关的问题,过几天再琢磨一下这个开关,反正是自家的,不急,呵呵。

网友E:
和水压有关系的,我以前用的也是这样

楼主:
怪了,压力开关没有什么问题,燃气导通的电磁阀也能工作,水压应该够啊!

网友F:
可将压力开关的线短接,这样可以彻底甩开压力开关。

请查看热电偶。

楼主:
百度上找的:

使用中途熄火:

原因:

·安全装置起作用。
·电池电力不足。
·脉冲器故障。
·热传感针氧化变迟钝。
·二十分钟自动熄火。
·水压变低。
·电磁阀不维持。
·风压开关调节不恰当。(适用强排型号)

处理方法:

·立即改善换气,使室内有新鲜空气。
·换新电池(安装时注意正负极方)。
·更换脉冲器。
·调低热感应针用粗布抹去感应针氧化层或更换热感应针重新·开启热水器即可。
·水压高时再使用。
·更换电磁阀。
·调节风压开关

以上没找到合适的。热水器内没看到什么热感应针。

是不是所有燃气热水器都有热感应针?

楼主:
昨天发现火力调节在最大处很容易自动熄火,调小些燃烧时间长些,不知行不行,没长时间试,费水、费气。

还有,燃气出气口的孔很小,可出气孔离燃烧器之间是空的,大概有十来厘米的距离,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