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10):
请各位指点:

       160KW电机星三角启动,最小要配多大容量的变压器??

网友A:
200Kva,最好用自耦降压启动,或软启动!因为超过30KW就需要用自耦启动!我试过132KW星三角启动,电流很大!瞬间电流有500多·

楼主:
  谢谢!

但我觉得200KVA 恐怕不行。因为启动电流很大,压降也很大,启动时间较长,接触器会不会跳?不知该怎么确定变压器容量???还请有经验的多指点!!

网友B:
那160KW电机的负荷是 风机  水泵 还是破碎机 启动最好用软启动器

楼主:
160kw电机是引风机。大家多帮忙啊!

网友C:
呵呵,楼主的变压器是单带160KW电机吗?

网友D:
强烈建议改造为变频启动方式

变频启动减少启动电流,无冲击电流,增加元器件 寿命时间长,而且可以节省相当的电费

我司专业为变频节能自动化企业

如果有想法可以交流下

顾君 13917052296

网友E:
如果没有其他的设备,200KVA的就可以了,

楼主:
真是感谢各位啊!

现在的问题是启动方式不更改的情况下,设备总功率690KW.

用户只有两个小变压器:400KVA\500KVA,只能将负荷分开接.

7楼的:你的回复有根据吗?按你说的话,我的担心是多余的.请多多帮忙!

网友F:
设备总功率690KW,你变压器的容量是900KVA已经足够了,只要配线足够,星三角就可以,当然不计较设备投入问题的话可以选择软启动!

网友F:
用软启动,启动电流小,不会对电网产生冲击

网友C:
呵呵,“用软启动,启动电流小,不会对电网产生冲击 ”--------应是“用软启动,启动电流小,对电网产生冲击要小些”吧。

网友G:
这个问题好像不复杂啊,。可以加个变频器可以节省好多东西

网友H:
建议改造为变频启动方式

网友I:
自耦降压启动都舍不得,更别说变频器了

网友J:
看看能否机械调速,考虑一下。

网友K:
                 买个变频器,一是降低启动电流,二是保护电机,

          可能的话还会节省一点点电费。

网友L:
拜托一下各位,别人问变压器容量的问题,你们叫他改变启动方式.这是他问问题的初衷吗?

我曾用过250KVA的变压器自耦降压启动一台132KW的电机,电动启动的时候是空载.

个人建议:你160KW的电机,星三角启动,空载的情况下,我觉得差不多要400KVA的变压器,

楼主:
非常感谢18楼的,一语中的。

我已经安排用500KVA的变压器去带这台160KW的电机。就看使用情况了。

希望能和你交个朋友,我的QQ:691987229。

网友M(2008-05-14):
错,变频控制不能代替软启动。

网友N:
拜托一下各位,别人问变压器容量的问题

网友O:
注意:

1)电机要空载/或轻载启动;如油泵加电磁旁路阀\风机水泵关小阀门\压缩机卸载等..

2)超过75KW的电机因其电磁惯量比较大,星三角启动时二次切换瞬时电流冲击会很大,按照我的经验,二次冲击电流的瞬时值有时会达到额定电流的12倍以上(随机发生,每次不一样,与实际切换时的相位有关),远远大于直接启动的电流瞬时值,必须注意二次冲击电流带来的低压母线瞬时电压大幅跌落和保护开关跳闸问题!

网友P:
软启动,不太好.最好变频控制

网友Q:
用变频器启动吧,各方面来说是最好的,虽然变频器贵,但长远想,是省不少电的

网友R:
到是了解了很多内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