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X跟FX通讯

楼主(2008-04-10):
请问MCGX跟FX PLC通讯驱动用串口485,还是用编程口232,通讯电缆型号分别是什么?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232和485都是可以的啊,具体可以给我邮件xhlqs@163.com

网友B:
串口485和编程口232的驱动mcgs里都包括,选用哪种方式都可以。

编程口232用三菱PLC的编程电缆即可;

串口485:

<1>采用FX0N-485ADP : FX0N用,若连上FX2N-CNV-BD则可以和FX2N使用。

<2>采用FX2N-485-BD : FX2N用,其接线方式可以致电昆仑通态技术支持询问;

<3>采用FXxN-232BD : FX系列的RS232C通讯模块,只能一主一从 (1: 1)方式通讯。

网友C(2008-05-24):
电缆可以自己制作,好像帮助文件中有接线方法

网友D(2018-09-10):
  1. 只是单纯的mcgs和plc通讯,一根编程电缆插上就可以

  2. 485的话就要加485通讯板甚至是485适配器,然后参考手册自己制作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