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WINGRVersion2.70不能选择COM口

楼主(2008-04-10):
昨天用FPX-60的时候出现怪事,FPWIN GR Version 2.70里面不能选择电脑的端口。

我用的是USB线连接的,之前一直是默认的COM3,一插上USB自动识别。软件里面端口选择地方始终反白,不能进行操作,后来反复开启/关闭软件,重启电脑才连接上。

是软件版本太低了吗?

网友A:
没用过2.70的 你用现在最新的版本吧? 新加了一些功能 和指令

网友B:
hehe  应该是数据线的关系吧..

网友A:
没用过2。70的 呵呵

网友C(2008-07-16):
2.72有usb选项的~!!!!!!!!

网友D:
通常重启一下电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