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的几种输出形式

楼主(2008-04-10):
看了大城网友的帖子,有些基础知识方面的疑问:

编码器有推拉式输出、电压输出、集电极开路、线驱动输出几种方式,然后输出方式要和控制器的电路相匹配。

哪位大侠能够解释一下这些输出是什么意思?各自有什么有缺点?

网友A:
好像不是一二句话就能解释清楚的

楼主:
那就用3 4 句话说吧,

最主要想知道这几种输出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B:
增量编码器的缺点,开机需要重新找零位,易受干扰,停电不能记忆当前位置值

优点么便宜呀!呵呵~

楼主:
我问的是增量式编码器几种输出方式的优缺点,不是增量式和绝对式编码器的优缺点

网友C:
gemple编码器的博克有这方面的介绍,可以去看看: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gem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