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BBACS400连接Drivewindowlight2问题

楼主(2008-04-10):
那位前辈用过Drive window light2 连接过ABB的ACS400变频器,如何连接。我用232/485转换器连接到端子上的485 A/B,连接时显示CRC错误,请用过的各位指教。

网友A:
abb`在北京用培训的``

网友B:
估计你用的通讯线接头焊接松动了!

楼主:
谢谢CHATKCH,485通讯线在DANFOSS 2800 及5000上试过,使好用的,而用在ABB上就显示CRC错误,试过4台ABB400了,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