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组态王如何在丹佛斯变频器写数据

楼主(2008-04-10):
本人在工业现场调试一套系统,上位机软件用的是组态王6.53,下面挂三台丹佛斯的FC51变频器,通讯成功,读取频率和电流数据显示正确,但是把变频器打到AUTO ON自动时,写数据增加频率,老是加不进去,我增加频率的积存器地址是43100,哪位朋友在现场碰到此类问题,请答复!感谢!

网友A(2008-05-27):
刚查了一下,频率的积存器地址是应该是41686吧.没有用过,你可以试试.否则你的查看1650是否设置正确.

网友B(2008-08-06):
您好,我现在要用组态王直接挂多台变频器,也是丹佛斯的,不真的要如何设置,能否指导一下,只做显示不用控制。我的EMAIL是zl45320007@tom..com

QQ:185996131

网友C(2009-07-10):
楼主能给我一份FC51的地址手册吗?正想用这方面的通讯。可是一直没找到这样的手册。谢谢了

我的QQ:438456473

邮箱:laiyuqi77@163.com

网友D(2009-12-26):
楼上有FC51的地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