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LG文本编程软件的BUG了!!大家给测试一下是不是多这样哦!

楼主(2008-04-10):
我在勾选《适用所有的画面》后,马上就跳出如上所示的错误界面!!!

网友A:
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换个电脑试试

楼主:
楼上你有测试过没!!

网友B:
试了一下,确实有这样的问题!

楼主:
楼上是LG公司的吗???如果是请将此问题转交!!另外,现在这问题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一下呢?

网友A:
正好可以考虑别的文本了,也是好事!

楼主:
哈哈哈哈!楼上的你那第一个帖还是没测试过就发的吧!!!!!!

网友C:
明天试试      看

网友D:
XP系统下面确实如此 2000的没试验

楼主:
又有BUG啦!!!告诉你这样产生的吧!!!如果你在《视图》、《条栏数目调正》里面选择的是8(A)。那么在你实际编程中要是超过了这个8(A).,那么你肯定会选择12(B).或者是更大的数字,然后在你输入完你要的这些条件后,把他返回到8(A)看看。问题就是这样出现啦!!!!!

网友E(2008-05-17):
楼上说的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这个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你的编辑超过了原先的范围,现在再把这个范围缩小,肯定会超出的.你就搞一个P00输出个P40,你看变过来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楼主有试过其他PLC的编程软件没??他们多是这样的吗??

楼主:
楼上有试过其他PLC的编程软件没??他们多是这样的吗??

网友F(2008-08-01):
ou早就遇到了,bug多了,

网友G:
还好吧,BUG不算太多.....

网友H(2009-07-03):
请将文本编辑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v1.20 2009.02.06

网友F:
对:show2723 关于

请将文本编辑软件升级到最新版本v1.20 2009.02.06

内容的回复:

哪里有这个,在lsis.com.cn?

网友I:
上海菱新机电特价销售: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shlx5113396
PLC编程电缆(一律批发价格)总线连接器(25元/100个)CP5611卡 (900/块) PLCjiemi软件 (70元/份 多次jiemi没有次数限制)PLC编程软件(20元/份)文本显示器 PLC锂电池(具体咨询)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网友J(2009-08-03):
是不是LG的小型文本显示器啊???、

网友K(2020-04-19):
不是你的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L:
陈年旧事了!早已经不再使用了!

网友L(2022-01-27):
以过这么多年也已经没在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