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00操作面板显示PS

楼主(2008-04-10):
我们公司有7台三菱A700变频器,其中有一台经常显示PS。我没有其使用手册。请教各位这是什么代码,该如何彻底解决!!

网友A(2008-07-03):
有同感,求助!!!!!!!!!!!

网友B:
我可以解决,你可以打这个电话027-87655277

网友C:
PS---PU停止

在Pr.75的复位选择/操作面板脱出检测/操作面板停止选择 状态下用PU的 STOP键设定停止。

楼主:
忘了告诉大家,现在问题已解决,就加了一个电阻.

网友D(2009-03-19):
在哪加的啊? 这是什么原因照成的